频谱分析仪引起的模拟信号畸变疑问

楼主(2009-08-15):
电路原理如图1:
图2为信源及负载R上示波器测得波形;
图3为信源及负载R上示波器测得波形,但频谱仪探头也加到R上;此时发生了畸变,原因是什么呢?
PS: 我用RCL表测得频谱仪输入阻抗等效为50ohm并150pF电容。

网友A:
那负载不是变成25欧姆了?

楼主:
负载编程25欧姆也不会让波形产生这样的畸变啊  谐波大大增加了....

网友B:
频谱是功率输入而非电压输入,将探头加在L边缘,增加了寄生电感

网友A:
之所以说他25欧姆,
是看失真波形的样子,挺像射随输出负载阻抗过低的波形。

对于4楼的说法很难支持,楼主的频率并不高,而且
频谱仪的输入电容、电感通常很小,楼主电路的电感、电容肯定远大于频谱仪的,不应该有如此之大的变化产生。

网友C:
你的信号源不是0内阻的,如果要做到阻抗匹配,那么信号源内阻也是50欧姆。
用50欧姆内阻的信号源驱动25欧姆的负载,阻抗不匹配,波形当然畸变了。

另外也可能信号源号称是0内阻,但是驱动能力不足,驱动能力是为50欧姆负载设计的,不是为25欧姆负载设计的。

楼主: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负半周畸变 正半周没事呢

楼主:
另外,驱动能力没问题  原理图中信号源实际上是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示波器测得波形(YELLOW)为功放输出,至始至终没有失真。

网友A:
你图中的V5是什么?
说“驱动能力没问题 ”的根据是什么?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负半周畸变 正半周没事呢”
这与你的信号源的输出电路的结构有关系。
射极跟随器往往有这样的失真波形。
完全不用奇怪。

楼主:
V5就是功率放大器的输出,也就是示波器波形(通道1),功放没饱和,处于AB类放大状态。因为在两种情况下测得波形均没失真,所以说驱动能力没问题。还是频谱仪探头结构的影响,将其地和探头颠倒,正半周发生畸变。

网友A:
难道有LED或二极管并在负载上?

楼主:
没有 只是在加上频谱仪探头时才发生了畸变

楼主:
再加说明:将LC谐振换成电容耦合 畸变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