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VBT6芯片程序在103RET6不运行

楼主:
郁闷坏了,
我找了两天,就没有找到问题。我想把问题描述一下。

我用的UC/OS操作系统,在103VBT6芯片能正常运行,但是我放到103RET6不运行

我仿真的时候运行步骤如下:
前几步跳转不再列举,列举最后几个出问题的调试

然后跳转到:

最后跳转到:

楼主(2009-08-15):
最后文件在这个地方:
;******************************************************************************
;                          DEFAULT HANDLERS
;******************************************************************************

App_NMI_ISR         B       App_NMI_ISR

App_Fault_ISR       B       App_Fault_ISR

App_MemFault_ISR    B       App_MemFault_ISR

App_BusFault_ISR    B       App_BusFault_ISR

App_UsageFault_ISR  B       App_UsageFault_ISR

App_Spurious_ISR    B       App_Spurious_ISR

楼主:
我在103VB仿真,也是走启动程序后,进入UC/OS的主函数,但是我在103RET6上运行时候在启动函数的时候就跳到错误的地点。

103VBt6是万利的板子,103RE是我自己做的板子。是我那个地方没有处理好。
与万利的不同的地方,我画板子BOOT2是浮空的,没有处理。

网友A:
可能是程序下载时有问题。调试软件上芯片型号选择是否正确?

楼主:
问题出现的可怪了
3.21版本编译不能在芯片运行,卸掉后,装上3.21,但是3.40版本能编译后能运行成功
可我在3.4版本上写了几行代码,3.40版本又编译后,运行不成功,我卸载掉,又装上3.24版本后,又编译后,运行又不成功

楼主:
我郁闷坏了

网友A:
103VBT6是中容量产品,而103RET6是大容量产品,下载程序到Flash需要使用不同的插件,如果你在调试软件上选择的芯片型号不对,则不能下载成功,就会出现你描述的问题。

楼主:
我再试试

我直接用的仿真下载,是不是我得换换,ST仿真器的仿真程序

楼主:
我试过了,芯片业选对了,还有RAM和FLASH空间都选对了,编译后下载还是不能进入主函数

我把所有KEIL编译出的输出文件都删除后,再重新编译,能进入主函数。

每次编译后,只有有点轻微改动程序,就是改动一个数值,如果不把所有KEIL编译输出的文件都删除,编译后程序都进不了主函数。

我成功做法:每次改过程序,把KEIL编译输出文件全部删除,然后编译,程序能进入主函数。在103VB上就没有这种情况。版主是那方面的问题啊?是编译器问题,还是103RE问题?

网友A:
似乎你的系统时间有问题。编译器和链接器会根据文件之间的时间关系决定要编译或覆盖哪些文件,如果要手动删除文件才行,通常与系统时间有关系。

楼主:
估计是,我在我同事的电脑上装了一个软件,下载程序没有问题。在我电脑上编译后的软解,结果就不行。

网友B:
我碰到过下载后不能进入main()处的问题,后来发现器件密度定义错了,应该还是器件实际密度和下载空间不一致的问题,你再仔细看下这方面,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楼主:
楼上的,你说的这个我一点也不懂,能否告诉清楚一点啊?

网友B:
一点也不懂?那坏了,问题出来了,是不是不同的芯片要定义不同的元器件密度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