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折腾一电路

楼主:
点不亮啊 这应该输出低电平 那边就出220V
我再接个灯泡到零线上 就是不亮 郁闷的很

网友A(2009-08-15):
220VAC从哪边天空冒出来?!

如果你严格按照MOC3020的手册接,就没有出不来的道理。

楼主:
俄 220H是火线
从OUT出 接负载 当然负载另一头接零线 这~ 您~~ 我很费解
刚看了3020的接线方法  要直接按3020那接 应该是没问题
可惜它后面还有个可控硅

楼主:
原因可能
主要是可控硅的一些特性
还搞的不太明白 先看看

  双向晶闸管第一阳极A1与第二阳极A2间,无论所加电压极性是正向还是反向,只要控制极G和第一阳极 A1间加有正负极性不同的触发电压,就可触发导通呈低阻状态。此时A1、A2间压降也约为1V。双向晶闸管一旦导通,即使失去触发电压,也能继续保持导通状态。只有当第一阳极A1、第二阳极A2电流减小,小于维持电流或A1、A2间当电压极性改变且没有触发电压时,双向晶闸管才截断,此时只有重新加触发电压方可导通。

网友B:
A2才是输入吧,G端输入是从A2引过来的,这样的话才工作,以前做控制是这么干的

楼主:
楼上你说的太对了 !!
偶实验过了 果然如此 通了
点亮灯泡就是偶最大的享受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