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与交流电压比较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15):
用外部中断啊..你读完之后要干什么用呢..计算什么呢,如果是计算频率,那就是用外部中断了

楼主:
我想用比较器检测信号是否失真,然后来调整增益,使信号不失真

楼主:
等待回复

网友B:
想用比较器检测信号是否失真?  如何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