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与直流电压比较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15):
最好是中断触发

网友B:
你想得到什么结果呢?比较AC的平均值与DC的大小?还是AC的有效什么与DC的大小?还是AC瞬时值比DC大的的比例?

楼主:
比较AC的平均值与DC的大小

网友C:
对AC进行滤波,再需要加上一定的回差,这样运放输出的比较信号会比较稳定.

楼主:
正弦信号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在没达到峰值时,可能有某一段时间正弦信号的瞬时电压小于参考电压,可是实际上它们平均值或它的有效值是大于参考电压的,我现在的问题是像这种情况单片机应该在什么时候读比较器的输出,才能读到正确的输出呢

网友D:
问题是,楼主要检测什么?如果交流信号的幅值低于1.25V,比较器输出为高,否则为低。

网友E:
楼主应该先把“正确的输出”定义清楚。
如果是如4楼所说,要比较图示信号的平均值与1.25V直流,先将图示信号滤波就是了。

网友F:
楼主这个问题好像问了至少个把月了吧?
而且一直没有解决?
能不能把问题整理一下,大家再来讨论?
我相信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明白你的问题。
好几个坛子的人都不明白。

网友B:
菜鸟啊,还真不是只在一个方面是菜的,往往是全方位的菜。
导致连提个问都不得要领。

网友G:
如果用图上的比较器,要不停得检测,
比如50Hz的频率吧,每秒至少要检测1000次以上,
然后看看有多少为高,有多少为低,
然后超过一半的一半就是交流电压高了,少于一半的一半就是交流电压低了,
这个不但能比较结果,还能一定程度测量出交流电压的大小,不过你的程序要做反三角函数运算。

楼主:
楼上这位朋友说的我得试一下

1、此系统通过探头感应发射机发射的微弱信号(如图红色的正弦半波的输入信号),这个信号的频率是23Hz,这个信号是断续的,也就是说发射机发射400ms,停600ms.这个断续的信号经前级放大、二级放大,如果此时系统的增益适当,信号不失真,这时信号的电压是0.75v左右,当增益调到最大时信号的电压是2.75v左右,信号经过二级放大后,通过HCF4052BE双四选一模拟开关进入整形电路,整形电路的输出接CPU(单片机AT89C52)P1口。
2、图中HCF4051BE的电路相当于一个电位器,用单片机的P3.0~P3.2口控制HCF4051BE的三个控制端,来调整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控制增益的大小。
3、图中HCF4052BE的电路相当于第三张图中的开关,单片机P3.5口控制芯片HCF4052BE的9脚,当P3.5=0时接探头感应的信号,将探头感应过来的信号送到整形电路中八个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当P3.5=1时接电源过来的一根线,这根线的电压为2.05v,将这个电压送到整形电路中八个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通过单片机处理送到液晶上,显示系统的电压。
4、整形电路,就是芯片HCF4052BE和那八个比较器的电路
5、CPU音响级显示电路,整个系统用单片机控制,系统开机时,单片机控制HCF4051BE这个“电位器”使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最小,系统的增益调到最大,这时探头感应的信号通过两级放大电路送到八个比较器的输入端,然后用单片机读八个比较器的输出,感应信号的强弱或者说感应信号是否失真来调整HCF4051BE这个“电位器”,从而达到自动增益的目的,调整到合适的增益后,当探头感应到正常信号时驱动蜂鸣器发声,并在液晶上显示信号强度。
当探头到发射机的距离由远到近或由近到远移动时,探头感应的信号强弱会有所变化,这时单片机和那八个比较器就要根据信号的变化来调整HCF4051BE这个“电位器”使系统绐终处在正常的增益状态。

楼主:
12楼是我对整体电路的描述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那八个比较器,当我用直流电源做输入时,就像网上的朋友说的那样,当信号在以下的几个范围内,比较器就有对应的输出。
1.25V<Vin<1.38V,OP1为0,其余为1
1.38V<Vin<1.54V,OP1OP2为0,其余为1
1.54V<Vin<1.73V,OP1-OP3为0,其余为1
1.73V<Vin<1.99V,OP1-OP4为0,其余为1
1.99V<Vin<2.34V,OP1-OP5为0,其余为1
2.34V<Vin<2.83V,OP1-OP6为0,其余为1
2.83V<Vin<3.58V,OP1-OP7为0,其余为1
      Vin>3.58V,全部为0
可是用图中红色的正弦半波信号做输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用单片机处理了,或者说不知道单片机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八个比较器的输出,才能正确的检测信号的强弱,或者检测信号是否失真等别的参数,看11楼这位朋友的回帖说,这个电路能在一定程度上检测信号的大小,不管用单片机读到这个信号的哪一个参数,只要读到的这个参数能使单片机去控制增益就行,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控制单片机在什么时候去读八个比较器的输出,才能正确检测信号的参数

楼主:
12楼是我对整体电路的描述

7楼,8楼 你们好,我想用单片机读八个比较器的输出,检测信号是否失真或检测信号的强弱,然后去控制增益,这个电路我现在不知道它能检测什么,看11楼这位朋友说这个电路能在一定程度上检测信号的大小,我现在不会用单片机处理这八个比较器的输出,11楼这位朋友说的,我今天要做一下实验。我的目的就是用这个电路检测信号的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可以是信号的强弱,信号是否失真,或者另的什么也行,只要用单片机检测到的这个参数,能达到调整增益的目的就行。我做过一个实验,当我用直流电源做八个比较器的反向输入时,正如我楼上所说的,比较器的输入端将输入的电压分成几个范围,当这个直流电源的电压在每一个电压范围内时,就有对应的比较器输出为1,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当用电路图中那个红色的正弦半波信号做八个比较器的反向输入时(这个信号的频率是23Hz),就不知道怎么控制单片机在什么时候去读八个比较器的输出,才能正确检测信号的参数,

网友D:
楼主要先搞清楚电路原理,否则无法理解相关解答。

网友E:
楼主犟得可以。
最终目的是要根据信号控制增益,对不?那么将信号低通滤波,再与基准比较即可,只要一个比较器,不必 八个。如果要求根据信号峰值控制增益,先将信号峰值检波,再比较即可。如果要求根据有效值控制增益,先取信号有效值。

一定要用八个比较器,那你只能高速巡回检查各比较器。

网友D:
不是楼主犟的可以,而是楼主尚未真正理解电路原理,本来看书几分钟最多几天(视个人的基础、悟性、知识结构及努力程度等综合而定)就可以掌握的,但楼主偏要钻牛角尖,不在正确的方向上努力,故而白白浪费了这么久的时间,明明相关解答是够充分的,但可惜楼主不能理解,可惜……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最本质的指教

楼主:
各位高手你们好,后来发了这么长时间的帖子,不知道您感没感觉到一点,我现在只是不知道怎么控制单片机去读那八个比较器,在什么时候去读那八个比较器。17楼说的“将信号低通滤波,再与基准比较即可,只要一个比较器,不必 八个。如果要求根据信号峰值控制增益,先将信号峰值检波,再比较即可。如果要求根据有效值控制增益,先取信号有效值。”您的意思是让我将信号做一下处理再来做比较,是吧?这个我都做了处理,最主要的这个处理的信号输入到八个比较器,我该怎么控制单片机去读比较器,才能读到我想要的结果,比如像您说,如果要求根据有效值控制增益,要先取信号有效值,这个我也知道,根据有效值控制增益,当然要先取有效值了,这个没说的,关键是怎么控制单片机去读这八个比较器的输出,才能读到有效值。
就像帖子里的几位高手说的那样,我说的话大家都没理解,我后来看了看别人是怎么发的帖子,感觉确实是这样,我说话提问题没有条理,不知道这回发的帖子有没有人理解。
“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控制单片机读那八个比较器的输出 ,才读出信号的正确信息(这个电路能检测什么,能检测信号的强弱?那我就读八个比较器,读信号的强弱,能检测信号是不是失真?那我就读八个比较器,读信号是不是失真,问题是怎么控制单片机,在什么时候读八个比较器,才能检测到这个信号的正确结果)”对了,还有就像18楼说的那样,你们说的话我没有理解

楼主:
18楼您好,您能不能就这个电路的原理说说,怎么控制单片机,在什么时候读比较器的输出,才读到我想要的结果(我想要的结果是如果这个电路能检测正弦半波信号的强弱,那我就读这个信号的强弱。如果这个电路能检测正弦半波信号是不是失真,那我就读这个信号是不是失真),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控制单片机,在什么时候读这八个比较器,能读到我想要的信息

网友D:
查询或者中断,单路用中断,多路用查询,也就是说,始终在读。

网友H(2014-05-06):
没事就读,失真就读峰值。峰值超了肯定失真。调节也可以读峰值。用积分电路积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