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d34xx,还有人在用吗?USB通讯时,数据包误重发怎么办?

楼主(2009-08-15):
前几天用upsd3434+MMC卡模拟实现U盘功能,端口配置是MASS STORAGE。
但是数据由单片机上传到计算机时有数据包误重发现象。
仔细阅读该单片机的pdf文档,发现如下Important notes:
Erroneous resend of data packet
When a data packet is sent the respective IN FIFO busy bit is not automatically cleared by
the USB SIE. This can cause a data packet to be erroneously resent to the host in response
to an IN PID immediately after the first correct transmission of this data packet.
??????
多次测试发现FIFO的busy位在每个包成功发送后,多数情况会自动清零,但是有时候则不会,正是它没有清零导致了前一个包的重发。 文档的推荐用法是每次发送完后无条件的手动清零,不过好像效果不是很明显,有时还是会出现误重发的情况。最后害得我只要检测到BUSY位没有自动清零就得RESET一次,很是郁闷,速度慢了很多
请问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怎么解决啊?

楼主:
看来的确是很冷门的片子,没得人过问

网友A:
那就手动清零。

楼主:
只能是如此了,还好测试了3天都没有什么问题,遇到重发时传输速度变慢了

网友A:
用状态迁移图把你的通信协议描述出来,可能不用问就豁然开朗了……
这个图绝对不能有“死胡同”,也不能有局部死循环。

网友A:
举个例子:起床->去拉屎->拉出屎->刷牙->吃早饭->上班……下班->刷压->睡觉,起床…… 这是一个不完美的状态迁移图。为什么呢?如果有一天,一直没拉出屎,岂不是要在厕所一直呆下去?
所以要在拉屎时加入一个时间判断条件……
通信过程往往很复杂,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因素。

楼主:
多谢mohanwei大侠。我估计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本身此单片机存在bug;二是单片机处理速度相对计算机慢,没有能够及时清除busy位;至于状态迁移,的确可能还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明天继续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