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学习方法

楼主(2009-08-15):
想学一下DSP,请教各位高手,介绍一下学习经验,怎么上手比较好,另外能不能上传一些好的DSP学习资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实际测试,定点DSP比CORTEX-M3慢(同主时钟)

网友B:
TI的DSP有很多,你想学那一款?

楼主:
请教3楼的,TI有这么多的DSP,都是做什么用的,你觉得哪一款将来用得更多些?现在你又在用哪一款的DSP呢,好学吗?

网友B:
我也是刚学没多久,用过TPS320F2407和2812,感觉它们都挺好学的

网友C:
你做过DSP2812的电路板吗?有些问题想问你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有做过

网友D:
不知道你是想将DSP用在那个行业,如果是控制类的或者检测仪表类的,建议学习tms320f2812。这里附件文档介绍的是tms320f28335的入门学习。这个文档是我以前写的,可能有些问题,仅供参考(对学习ti公司的其他DSP芯片,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C:
好东西,有没有2812的一些资料

网友D:
今天我的网速很忙,发邮件给我吧,hgy925@yahoo.cn

网友D:
这个资料也是从ti网站上下载的,是一个片级支持库,还有处理器外设的例程。解压后,把它安装在某个目录下,ccs可以直接打开。如:安装在d盘根目录下,D:\tidcs\c28\DSP281x\v111\DSP281x_examples 目录下就有很多example project。调试一些外围功能,这些例程很有用。

网友E:
实际测试,定点DSP比CORTEX-M3慢(同主时钟)
引用 网友A:

是真的吗??

网友D:
从芯片厂家网站上下载的资料,应该说是很的学习资料。建议自己下载,下载后按照 user guide;Application Note等等分类,放在不同的文件夹里,这样方便查阅。

网友B:
LS是大好人,东西很好

网友F:
还是要看具体应用,主时钟只是一个指标

网友C:
还没接触过PICCOLO或2809,LS能说下为什么吗?

网友B:
也没接触过

网友G(2009-09-14):
我也想学   又好点的教程吗  谢谢了

网友H:
PICCOLO是TI公司的产品吗?

楼主:
“笃行者”的资料真的很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I:
东西已拿,谢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