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ADC时 关于引脚上电压问题

楼主(2009-08-15):
小弟初用STM32F103 64管脚的ADC功能

参考Example1中 使用DMA传输转换后的数据 通过PC.01(Channel11)进行采集来自外部AD键盘的电压

键盘的电压在未接PC.01时,一切正常!但是一旦接了PC.01后 就不正常了,变得非线性;但是ADC仍然可以采样电压,而且采样值和使用电压表测量值几乎相同;

我的PC.01配置成为模拟输入 但是发现悬空时PC.01一直都是1V左右 怀疑是IO管脚或管脚的输出电阻影响了采样电压 但是IO配置应该起作用了 不知什么原因 欢迎大家讨论一下!

谢谢!

楼主:
在线等
谢谢大家

网友A:
要经过射随进入ADC啊。
都不能直接进入的。

网友A:
你在键盘输出电压后面加一个运放即可解决你这个问题。

你直接接入ADC会由于你的键盘电路的带负载能力很弱而导致非线性

但是经过运放就不一样了,由于运放的虚短虚断特性,可以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电阻负载,基本不消耗键盘电路的电流,这样键盘电路才可以保持线性输出的。

楼主:
对这个情况我考虑到了 但是我看模拟输入的IO结构图 正常情况下就是应该是0V啊 怎么会是1V呢(悬空)

估计得修改下电路了

网友B:
很可能是你的电路的某些方面没考虑到,电压也是可以直接接到adc的,我测试过。

楼主:
ls 还有什么地方呢?你的疑似是说ADC可以直接从键盘采样?

楼主:
我将模拟输入配置到PC.00上 发现电压时0V!但是我将采样的ADC改成Channel10时 此时PC.00的电压值变成了1.6V

这是为什么?

网友C:
请检查你的外部电路的等效电阻是否满足手册上的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

关于AD键盘 曾经在单片机上使用 发现配置成的AD通道对应的管脚 悬浮的状态下电压值是0V

但是STM32 我配置PC.01为模拟输入的时候还是0V 一旦打开ADC的Channel的时候 电压就是1.68V了

我正准备重新设计AD键盘和STM32的原理图 请大家多多发言!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C:
你还有什么问题?前面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你还没有说你的外部电路的等效电阻是否满足手册上的要求。

网友D:
我也用STM32做过AD键盘,没加跟随器,没一点问题呀。
关键是要透彻理解ADC的本质。
这方面的问题,通过软件完全可以弥补的。

AD键盘的允许误差远大于1/4LSB,所以香主的表格中的参数,可以大幅放宽。

网友C:
关于AD键盘的使用,我是深受其害。

我家有一台超过5年的29寸电视机,在电视机顶端有一排按钮,可以手动调节各项参数和调台。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有时按动调节音量的按钮,它却在换台,有时又出来了设置画面;更加恐怖的是:有一天家里没人,从外面吃饭回来,一开门就听到房间里电视在响,还以为家里进了贼,居然还大胆地在看电视,随蹑手蹑脚到厨房取来菜刀,冲进卧室,最后发现原来是电视自己开机。

上述事情发生多次后,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只要阴雨潮湿的天气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有一天它终于不受人的控制了,自己开始乱跳台,大约每半分钟就跳一次,根本没办法看,我索性打开后盖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打开后盖发现按钮都在一块小PCB板上,并安装在机顶,通过一个长长的双芯电缆(约1米)连到了靠近机盖后下方的主板上,我判断这是一个AD键盘,上面的电阻因为年久受潮,阻值变化,造成了误动作。最后我简单地拔掉这个AD键盘的连线,直接使用遥控器操纵电视机,家里再也没有闹鬼了。

下面就是电视机里抓出来的鬼: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答 由于电路板暂时不在我手中 我一定尽快去测试等效电阻是否满足公式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AD线(从STM32上)悬浮状态下 会有1.68伏的电压呢?

我有点弄不明白

楼主:
因为目前键盘的采样值抖动不均匀,我考虑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键盘的键值从0V开始,每隔0.1V均匀增加,但是出现去抖动后 部分键值会和其他键值采样值相同 怀疑是否自己

程序配置错误 导致AD的输入管脚有个1.68V的电压值 不知道1.68V是否正常?是否会影响到键盘电路的采样值?

请二位解答!谢谢!

楼主:
在线等!

谢谢大家!

楼主:
呼唤版主和使用经验者mcuisp

网友C:
正常,没什么不妥。

楼主:
感谢版主!

我测试了两块AD键盘 一个等效电阻符合lz提供的公式 另一个不符合 这个精度要求也是这样的!谢谢lz!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呢?模拟输入的时候没有啊 我看了ADC的结构图 也没有说过会提供一个类似偏置电压的东西啊!

网友C:
是否方便把你的电路图传上来?

楼主:
版主你好!先谢谢你的!

什么电路图?你指得是AD键盘吗?和版上讨论的电路图(电视)几乎一样 有0电压的那种

不过没有滤波电路

网友C:
我指的是你的整个包括MCU的电路图。

网友E:
“键盘的键值从0V开始,每隔0.1V均匀增加”
这个要求确实有点苛刻啊,时间长了这产品能稳定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当模拟输入配置到其他通道时,这个管脚被内部的开关电路与AD部分切断,所以电压为0V;当模拟输入配置到此通道时,这个管脚被内部的开关电路与AD部分接通,内部的AD转换部分的输入端肯定是有电压的(虽然阻抗比较高),这个电压一般是1/2VCC(当悬空时)。

其他MCU的AD输入端应该也是一样的。

以上仅我个人猜测。

网友G:
27L的猜测有一定道理,根据实际测试STM32,我也有类似的感觉。

楼主:
同意27L

这个电压对外围电路会有影响吗?

网友H(2011-07-04):
我也在等这个问题?

网友I(2013-04-14):
运放隔离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J:
帮楼主呼唤版主   呼唤     希望版主能够出来指点一下  我们这些菜鸟   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