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4v (3A)电路体积最小

楼主(2009-08-15):
只知道MIC29302可以,但是希望能找到体积更小的方法。

(仅限贴片元件)

谢谢

网友A:
贴片二极管

楼主:
关键是二极管能在大电流下能保持压降么?

现在二极管压降降低,就0.4v左右,得用2.。。

楼主:
瞬间大电流1.6A

楼主:
查了查,只有贴片整流2极管符合这个要求。

2个1206封装的贴片整流管。。。。。仔细看看datasheet找找压降先

楼主:
经查,大部分贴片二极管额定电流在1A下

网友B:
贴片肖特基二极管SS14,两个并联可上2A电流

楼主:
对,二极管并联。。。。。。。。
4个2极管,先并后串,大家看这样行不。

网友C:
有现成的贴片桥堆MB6S

网友D:
如果采用二极管的话, 效率会很小, 功耗会很大

网友E:
元件体积是下降了,不过散热需要占用更大的空间,搞硬件要注意热设计

楼主:
唉,作东西作出来简单想做精细可不那么容易啊。。。。

实际上我现在想用GPRS模块做语音传送模块,超小型的

关键是:能源咋解决?

想问问 220v直接转4v的最小方案是什么

网友F:
降压方式的功耗:(5-4)*3=3W
LDO,二极管一类的方案基本可以喀嚓了
同步降压才是好的方案

如果是GPRS模块一类东西,它们只是在开流机搜索网络的时候电流比较大,正常工作电流一般不会超过300
mA。

楼主:
峰值电流1.6A

通话过程中电流也很大。。。

楼主:
按照datasheet要按照3a的量设计

楼主:
同步降压芯片业都很大。还不如MIC29302小。

现在用的4v可调开关电源。

网友F:
同步降压芯片(内置MOS)+电感+滤波电容可以做得比TO252面积还小,但是一般没这个必要,用到了GPRS模块,不会缺少这点面积的。

楼主:
怎么不缺这点面积

GPRS模块的35mm*35mm上要正正的(只能用单面)贴上语音电路和MCU和电源转化。

一个SIM卡座就已经占了一半,就剩下35mm×14mm

你说体积紧不紧。

做东西做精了做小了(超小了)很不容易,一点都得算。。。。

我这选MCU都得选tiny的。。。

楼主:
天线咋放啊,电源咋放啊,算上这些咋第也得40mm*40mm*20mm

这么大还能算超小型??

网友F:
这么搞……手机的方案才是最好的。
GPRS模块一般用在有外部电源,且无人(少人)值守的场合,那种设备体积一般不会很小的。

楼主:
1, 我就是用在无人值守场合

2, 手机有40mm*40mm的????

网友E:
俺建议你用act4060,aoz1010,那绝对只需要10*10*3mm的体积

网友F:
我的意思是,这种场合的产品,做这么小,有人愿意买?如何安装?半路出家的安装工也不可能带一套钟表起子斯文干活的……
怎么也得搞个漂亮豪华大气点的全金属机壳,顺带方便接地防护。野外无人值守的地方接地网普遍惨不忍睹,防护只能靠自身强化,自己尽量躲进最安全的地方,如房子中间、机架内部……天线尽量放进龟壳里,电源、通信口、输入输出端口都要防护,接地线尽量粗短16平方mm的铜缆都不会夸张……稍微展开就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了

网友G:
是的,LS正解,无人值守场合的设备的话就更不该在乎这么点体积了

网友H:
我的意思是,这种场合的产品,做这么小,有人愿意买?如何安装?半路出家的安装工也不可能带一套钟表起子斯文干活的……
怎么也得搞个漂亮豪华大气点的全金属机壳,顺带方便接地防护。野外无人值守的地方接地网普遍 ...
引用 网友F:

有道理,这种场合,个子越大的越能卖出好价钱。

网友I:
这个LDO不能省

楼主:
俺做的是可以放在插座里的语音传输模块。。。。

体积当然要小了。。。。。。

网友F:
原来是做**啊……

网友J:
同步降压芯片(内置MOS)+电感+滤波电容可以做得比TO252面积还小......mohanwei 发表于 2009-8-18 12:33

顶一下,3A用同步比较好。

楼主:
我倒。。。。

我哪说做**了,我做的是:”超小型语音传输模块“ 外加 ”提供放在插销里“ 等服务。

至于用不用于窃听,那不是我的事。

这个GPRS方案以备我否定了。

主要原因如下:
试想传输一场重要会议的音频,得个把小时吧(GCD的会长)。

一个GPRS倒是不值钱,估计成本就200RMB卖个300RMB肯定有人买。

但传输上几场会议的音频,电话费就超300了。

除此以外,你不像在”语音传输”的时候被定位吧。你不像在交电花费的时候被pol ice叔叔守株待兔吧。。。。。

所以,GPRS方案不行。

楼主:
433M的能做到200m还是太近。。

研究功放中

有兴趣大家讨论。

(产品又不是开发板,没啥可保密的,工程师们一致对外,一致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