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mp3练练手,那位有相关资料可以共享下啊

楼主(2009-08-15):
看单片机也有段时间,这东西不实践是不行的,所以想整个东西出来玩玩,以后找工作咱也可以吹吹,至少俺整过啥。我希望有的资料是
1:mp3原理图(最好是51的)
2:其参考的代码
越简单越好。
我手上有2参考的原理图 见附件 有人建议不要用AT89C51SND的,因为其芯片难找
建议用VS1003B那个,那位做过的还给点建议啊,希望能有有用的资料共享。谢谢
我Email:shopping.w@gmail.com

刚刚又找到古道一个V4版

网友A:
哈哈,发一个俺最新的袖珍形MP3电路原理图,您可以将MCU换成AVR的MEGA88V练练手不错.

网友A:
该开发板的使用说明书在本站的创业板块能找到.

网友A:
源程序打算稍做整理后在本月底发到侃单片机版块,

楼主:
古道的资料倒是不错,不过这个的烧写调试是不是还得用工具(直接用串口行么),前公司倒是有个周公的MiniPRO可以借来使使,期待代码。

网友A:
想省事的话,可用STC的单片机,支持通过串口ISP功能.LPC900系列激活ISP功能较麻烦,串口也能下程序,但ICP是最方便的.

网友B:
以AT89c51SNDIA为核心的MP3原理图

楼主:
想省事的话,可用STC的单片机,支持通过串口ISP功能.LPC900系列激活ISP功能较麻烦,串口也能下程序,但ICP是最方便的.
引用 网友A:

STC俺没原理图啊,自己整个原理图出来?实力恐怕还不够,道哥有啥好点的资料放上来看看.

to8楼 AT89C51SND听说不好找,最上面就有这个的原理图,整了一段时间,听说不好找就打住了,现在按道哥的V10在整

网友A:
回9楼的朋友,STC单片机是与51兼容的,其它的都不用改,直接把LPC932替换成STC的有一款低电压的,把管脚对上号就行了,注意选SRAM是>=768字节的那种,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楼主:
To10楼,我刚开始学.
不要整麻烦了 要是以后你这个v1.0的代码放出来,我用STC的怎么整,那问题可就更大了,就按你这个932的整吧,pads的库里有这个元件,前公司也有烧录的工具(公司自己做的)可以借来烧烧的,也有周公的minipro

对了这里对应的你有套件的吧mp3+烧录调试器,一共卖多少钱呢,有兴趣买个玩玩.
Email:shopping.w@gmail.com

网友C(2010-04-20):
好的,有时间实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