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一个mp3,是菜鸟但是想尝试

楼主(2009-08-15):
显示采用128*64带中文字库的lcd
6个按键、一个红外遥控输入
初步想实现:
播放sd卡中的mp3/wma/wav文件
歌词和频谱显示
万年历
室温显示

程序准备参考 古道 的转贴。但是小弟编程经验不足,而且业余时间很少,怕是屏都还没点亮就半途而废了。赫赫~~
主控采用nxpP89LPC936,不知道程序和数据空间是否足够,是否可以做录音功能,直接保存到SD卡中。
附上原理图和pcb,请各位大侠给指导一下。谢谢!

sch:

器件布局:

top:

bot:

网友A:
用VS1003就没啥意思了
既然是学习,就干脆软解码,哪怕只能播放几十kbps的;P

网友B:
awmc_m 能共享一下mp3你手上有的相关资料么 这里有原理图 还有代码呢
我Email:shopping.w@gmail.com

lpc935之前看过点 学习过zlg出的lpc900的板子

网友C:
结合2楼的老X提出的建议
的确是可以用I2S接口的ARM,外加个I2S接口的DA,弄个MP3软解码播放器,实在搞不定时,可当WAV播放器用,这个难度不大.

网友C:
回楼主,LPC936程序空间用于播放足够了,但要用于录音,估计是不够用的.

网友C:
https://bbs.21ic.com/attachment.p ... urJwf2Lkvyi4OH25Zhk参考我用LPC932做的MP3开发板修改设计

网友C:
:lol不留程序ICP接口,您对自己那么自信呀,调程序时,有您受的!

网友D:
不要外接I2S啦。
用PWM输出、、、

网友C:
PWM输出不宜用于音乐欣赏,作游戏的配乐还差不多.况且音频DA芯片也不贵.

楼主:
回xwj:软解码我就更不会了,虽然有例程,但是看的实在头大。因为整个mp3解码的过程还不了解,学会硬解码就不错了,赫赫~~
感谢古道的共享,我想有你那方案的参考应该会让我信心大增的~~lpc936自带的isp我在其他的制作中用过了,虽然慢但是便宜实惠,而且在main函数开始加上跳转都没出现过问题,如果真的炒坏了,那就拆下来焊在其他板子上用icp或换一片,没办法,就是片子太多。因为lpc pro公司才有,所以我也懒得用它了。

楼主:
awmc_m 能共享一下mp3你手上有的相关资料么 这里有原理图 还有代码呢
我Email:shopping.w@gmail.com

lpc935之前看过点 学习过zlg出的lpc900的板子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刚完成硬件,软件估计得明年了~~~赫赫

网友E:
哇哇,看样子有我学的了。。。。

网友B(2010-09-27):
    awmc_m 能共享一下mp3你手上有的相关资料么 这里有原理图 还有代码呢
    我Email:shopping.w@gmail.com
    谢
    lpc935之前看过点 学习过zlg出的lpc900的板子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刚完成硬件,软件估计得明年了~~~赫赫

整到那步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