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L494过欠压保护,高手给提个醒!

楼主(2009-08-15):
TL494过欠压保护,高手给提个醒!

网友A:
方法确实简单
1、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过压保护这种方法还是简便可行的.
2、如果是应用在低输入电压大电流场合,欠压保护就有点不足了,因为电源输入端的连接导线的压降就会带来保护电路的振荡,所以必须要有迟滞,而且这个迟滞还必须比较宽,所以非用运放不可.
    我在以往的车载设备电源低压保护点的设计时有这方面的经验.当然,有时可以很好地利用驱动芯片的启动阀值来实现这一功能,比如芯片的启动阀值是10V,我们可以把欠压保护点设在9V(就用兄弟您这个电路),那么自然就有1V的迟滞了,但494芯片内部没有启动电路.再则,如果客户要求的保护点跟您所用的芯片的启动阀值很难吻合时,您还是离不开要用运放.用运放就电路复杂一些,但损耗小,精度可以做的高,也是一个选择的理由.

楼主:
那根据你原来的线路来讲,应该是要求比较高喽!

就像你说的,非用运放不可了!不知道你之前有没用这块做过输入宽电压的,对于你这款来讲,我还是担心高低压效率问题!
如果采用你那运放的过欠压保护,记得在你欠压的那部分电路中再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A:
494用它来做宽电压确实没把握,所以才请教了您,不满您说,您是我在论坛上遇到回复最认真和热情的人,非常感谢!
之前我做过不少车载电源,主要都是为城市公交一卡通读卡机做配套,这些电源都要求要有输入过欠压保护,我曾用过不少方案,比如:TL431做检测;用齐纳二极管推三极管去关MOS.最终还是选择了用运放,因为前面几种方法都有不足之处.
我原先做的这些车载电源输入电压都要求宽到6-60V,因为功率都不大(约15W左右)所以都用的反激电路,一般中高端效率都还行,大约85%左右,低端(10V以下)效率差点,约75%以下.
这次的电源功率达到60W,如果用反激,低压输入时峰值电流很大,做起来有点困难,所以我选了494做推挽,试试看吧,也许能成.

楼主:
推挽的线路不宜做宽电压输入的电源,再说你的电源输入太宽了(8-40V),中间相差32V之多!要是反激能行最好还是反激的.

楼主:
你电源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车载视频系统.

楼主:
那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A:
并非如此.现在的客户是要求高,又不想多出钱.不过车载电源本来就有很多特殊性.

楼主:
那老兄你现在决定用你给我看的那线路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