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94制作boost电路

楼主(2009-08-15):
按图连接后,4脚电压为0V,5脚有三角波,14脚有+5V,但9、10脚无方波输出,测其电压值为0V,三极管Vce等于Vcc,Vbe=0.06V,Vfr608=0.5V,Vout=11.4V
我自己觉得是4脚电压太低,对5脚的三角波不能斩波,所以没有输出,可是怎么提高4脚的电压?
我想的办法是去掉C3改成电阻,让该电阻与R9分14脚的5V基准电压,以此来提高4脚电压,不知我的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到底应如何提高4脚电压?恳请指教!

网友A:
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你一下,你的C2,R8,R9这几个元件是如何接地的?

楼主:
与隔离变压器出来的地通过一个0.1欧姆的电阻相连

网友A:
检查1,2,15,16,3脚电压对不对? 你看IC内部图, 是3脚电压跟5脚的锯齿比较的.
你的电路还有其他问题啊, 9,10脚出来接R1去推Q1有问题, 这样一来关断速度会很慢. 最好9,10脚接个2K电阻到地,同时接图腾驱动Q1.
L1的电感那么大? 出不了大功率的.

楼主:
那1、2、3、15、16脚的电压应该多大呢?
9、10脚的建议提得很好,谢谢!
如果功率就六七十瓦的话,电感这么大可以吗?请问建议用多大的电感呢?

网友A:
1,2,15,16就是你外面连接的电路元件参数决定的.
至于电感量, 是根据各种已知条件算出来的. 你先把基本的BOOST升压电路看懂,就知道算了.

楼主:
我测了一下电路,万用表直流档时,按图中这样连的电路,1脚1.8V,2脚4.9V,3脚4.7V,4脚0V,5脚1.4V,6脚3.7V,7脚0V,8脚13.1V,9脚0.1V,10脚0.1V,11脚13.1V,12脚13.1V,13脚0V,14脚4.9V,15脚0.1V,16脚0V,供电电源是交流9V经过整流滤波的直流13.6V

网友A:
1,2,15,16电压在目前工作模式下是合理的, 不过3脚电压不对, 按1,2,15,16的电压, 3脚应该是0V才对. 一般在0-3V之间,才有PWM输出.可能原因:
1. R3装错? R3应该是1兆欧, 不时1毫欧;
2. 494损坏

楼主:
R3的确是1M, tl494也换了新的,可4脚还是4.7V
我也觉得电路没问题了,可就是出不了结果?

网友A:
你那494的接地有问题!从图上看你的输出电流不能回到电源的地!494的4脚必须是低电压才能有输出.

楼主:
不好意思,图的确有些画错了,4,5,6,7,13,16脚所接的输出地应通过0.1欧姆电阻与输入地连接,那这样的话电路还有问题吗?

网友A:
3脚直接地  试下

楼主:
我试了一下,有方波输出,但占空比很大,加到我的电路中,电感有些发烫,断电后电感瞬间升温,输出电压也没升压,不知又有什么问题,我再查查后面的电路,不过依旧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A:
先短路R10
C3上并个100K电阻
在电位器10K中间脚与地并103电容

楼主:
占空比调节还没试,不过终于有升压输出了,加AC9V时,输出DC58V,时间加长电感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