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升压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15):
一个DC-DC升压电路。
Q1、Q2、R1、C2、L1组成一个震荡电路。
D1,C3是整流滤波电路,
D2、D5、Q3、R2是稳压控制电路,这部分电路可以用一个稳压二极管替代。

这个电路负载直接接LED,有点不合理。

网友B:
哈,我也看懂了.我的理解大概是这样的:
当大电流给电容C2充电时,R1端电位高,导致Q1 Q2止;
当充电电流变小时,Q1 Q2通,电感两端行成很高的反压,同时电容C2通过Q2放电,当电容端电压放到一定值时,电感反压使给电容充电的电流又达到了一定值,使R1端电位高使Q1 Q2截止;反复这样....

不知道详细的应如何分析?
但此电路的带载能力如何?"不知道如何分析???

网友C:
麻烦版主解释下这其中的振荡电路的工作过程吧

网友D:
回楼上:
Q1是一级放大器,Q2是一级放大器,都是共发射极放大,看得出来不?
C2接在第二级的输出与第一级的输入之间,其它的就不必再说了吧?
注意,不是LC振荡器。L改成个电阻,照样振荡。

网友E:
L的作用是用来升压的,和电池电压叠加

网友C:
谢谢maychang老师。
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当Q1基极上有一电压上升时,会使得C2右端的电压产生一个大的上升,由于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形成正反馈的作用,使得Q1基极电位迅速增大,从而Q1、Q2很快截止。然后就是C2的充电,使得Q1基极的电位下降,于是两个三极管退出截止,进入饱和状态.接下来便是C2的放电了。如此往返。
但是我不是很理解电感L的作用。如果Q1、Q2集电极都是电源VCC的话,好像我上面的推导才正确。
请maychang老师帮忙解答,谢谢
5# 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