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汉字怎么控制

楼主(2009-08-15):
我想开发个系统 汉字怎么弄 是不是要重新弄个显示芯片  那怎么控制

网友A:
要看你想在什么上面显示汉字

楼主:
要做个控制器  但不知道一些简单的提示语句

网友B:
要想实现汉字显示主要分两种情况,
第一,在已有汉字支持的系统上显示汉字,比如超级终端,和带汉字库的液晶模块等,那么非常简单,只要将带汉字的字符串发送过去即可,与处理英文字符串无异,程序上不用对汉字显示做任何特殊更改。
第二,在点阵图形设备上显示汉字,那其实就是作图了,利用汉字字库,把汉字一点一点的画出来。当然了,如果点阵图形设备不支持英文硬字库,那么显示英文字母和数字甚至标点符号也是一样的操作。
有些设备可以显示数字或者英文字母,但是不能显示汉字,比如条段“日”字码和“米”字等,这个不需要涉及字库的问题,只需要一个换码表,将BCD码或ASCII甚至自定义的内码转换成条段码即可。

网友B:
不过上面说了那么多,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
从你的提问看,你还是要再多学习一下基础知识。数电,单片机,编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