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D接1N5819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9-08-15):
如图,左边是输入信号经1N5819到单片机RXD端?这个5819有什么作用,这样反接不会影响信号的输入么?不解?工程师说这样接了就不怕烧单片机,也是不解?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RXD是输入,低电平有效,因此可以防止输入电压过高烧毁单片机

楼主:
RXD是输入,低电平有效,因此可以防止输入电压过高烧毁单片机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样不会影响输入吗?这样高电平的信号输入不了?

网友B:
实际上对信号进行了反相,然后限制了高电平的幅度

楼主:
是不是1N5819特有的性质,能换成其他普通二极管么

网友C:
哪来的反相呀。
此电路要求MCU IO有内部上拉。
波特率不要太高。

网友D:
你只有一个局部的电路,有什么好分析的啊,大家猜呗,说什么都可以的,希望把全部电路都贴出来的说谢谢了

楼主:
你只有一个局部的电路,有什么好分析的啊,大家猜呗,说什么都可以的,希望把全部电路都贴出来的说谢谢了
引用 网友D:

这不关其他电路的事,就是接单片机的RXD端(2051单片机)。外围电路不影响。

网友E:
是否需要使用该二极管确实要根据外部电路来决定。

    当外部输入为低时,二极管导通,其门限电压只要供电电压合适即为逻辑0,这里使用肖特基二极管是利用其正向压降较低的特性。当外部输入为高电平,只要电压高于IO端口输出电压与二极管正向压降之差时,二极管即截止,此时IO靠内部上拉偏置于逻辑1。
    有必要使用该二极管的前提是:直连会造成后级电路的问题,如前级高电平输出幅值高于MCU供电电压且为强上拉型,前级有多个强上拉型IO需在逻辑上实现并联等。

网友D:
这不关其他电路的事,就是接单片机的RXD端(2051单片机)。外围电路不影响。
引用 楼主:

^_^,那可不见得哦,不过你要保密的东西就怎么多吗^_^

网友F:
真有可能是跟外部电路相关,你保密,我也保密,不说了。

网友G:
接单片机?

网友H:
限幅作用的

网友I(2013-07-28):
485和232公用RXD 就可以这么用,相等于与门。当两个都是高是RXD高,当有一个为低时RXD低。要两个肖特基二极管。用肖特基是压降低。保险点。

网友I:
RXD那里还要上啦电阻。

网友J(2014-06-24):
神人神回复!

网友K(2017-10-24):
默认单片机RXD端上拉为高,当阴极为高电平(低于最大反向电压40V)时,二极管截止,单片机RXD输入为上拉的高电平,当阴极输入为低时,二极管导通(正向导通电压为0.3V),单片机RXD输入端被拉低。所以此1N5819可以防止高电平直接接入单片机,烧坏芯片。此为正解!

网友L:
输入端为5v,接收端为3.3v有上拉电阻,二极管隔离5v信号

网友M:
此二极管的功能是,如果单机的一对一,就是+5,+3.3V糸统的高电平的转换,如果一对多的通信,就是隔离,对TTL232糸统,本人也用过,一台主机对好多从机,防止总线上产生混乱的电平。用过这样的隔离方式,近距离的可用此方法,可省调一个485ic,远距离还是用485总线吧。

网友N(2018-07-14):
二极管反向击穿不也同样会烧毁单片机吗?

网友O:
续流,保证传输的稳定型,有时候会接发光二极管作为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