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关于覆铜。

楼主(2009-08-15):
初学PCB,对覆铜很迷惑。是不是必须覆铜,该在哪一面覆铜?如果是单层板,是不是只在底层覆铜就行了。

网友A:
不是必需的。
在哪一面要看实际情况,有时候两面都搞。
如果可以在两面覆,那就不是单面板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等待高手...

楼主:
如果是单层板,在哪一面覆铜呀?

网友C:
单面板一般就只在布线层覆铜了,要不然就不叫单面板了,双面板两面都可以覆铜,双面板也可以覆一面的铜,主要是根据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