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和51的区别是什么呀,

楼主(2009-08-15):
有的开发板说也支持AVR,有的就不支持,请问下它们除了复位电路有区别外还有什么不同呀?

网友A:
名字不同.

网友B:
还有什么不同??

网友C:
有的引脚分布是一样的,比如AT89S52和ATmega8515,复位那里稍微改一下就通用了

网友D:
**蛋和石头的区别

网友E:
不是一个核的东西怎么拿来比?盐巴和味精有什么不同?

网友F:
恩名字不同,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G:
有很大不同

网友H:
有很大的不同??、

网友I:
datasheet 不同而已

网友J:
  还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呀。我也加一个:它们的内核不同。

网友I:
一个男人看两个裸奔PLMM的区别

网友K:
没人回答??

网友L:
快要晕死了,,,馒头和米饭有什么不同?

网友M:
指令系统不同,内部结构也不同

网友N:
期待高手回答哈 学习学习

网友O:
最主要的区别是核不同:51核是许多厂家公用的核,AVR是Atmel自己的核,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的核像Freescale、Atmel等。

网友P:
性能不一样!!

网友Q:
呵呵,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也只是刚刚接触51,我打算半年之后学AVR。

网友R:
首先在速度上就很离谱的不同啦

一个是真正的1t的单片机,一个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