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的例子程序仿真出错 是咋回事

楼主(2009-08-15):
ccs安装目录
\ti\tutorial\sim54xx下的例子 volume1 打开 编译 然后 用菜单file ——〉load——〉debug文件夹下的volume.out  弹出错误对话框 File:volume.out; Load failed
底下的消息框中如下提示。  这是咋回事
Trouble Writing Target CPU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0xFF80

网友A:
你接了开发板了么?
没接开发板是不能LOAD的

网友B(2009-09-21):
应该是没有配置好

网友C:
板子和例程不配套

网友D(2009-10-25):
CCS关了再开就没事了。这好像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