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 4.2锂电 3.3v系统,设计电路的电路(二)

楼主(2009-08-16):
最近一个单片机系统,12v供电和单节锂电供电,
系统为3.3v单片机,设计了个电路,不知有没有什么
不妥之处;
  设计思路:
  1:12v--》锂电充电芯片,(5v),使用串电阻和5v稳压的方法;
  2:锂电出来4.2v电压到3.3v单片机,也使用串电阻和稳压二极管的方法;
  3:用mos管,根据单片机低压会输出电平信号来关断电池;单片机本身有低压中断;
   4:用mos管,检测12v电源插上,关闭锂电供电,防止电池一直充放电;
疑问:
1:不知电路是不是发热很厉害?因为12v--5v压差很大;
2: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
充电ic   QX4054,电路基本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A:
自己用可以 做产品肯定不好。

楼主:
lfc315:
  请指点一二,应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A:
指点不敢,讨论一下吧;这里大侠很多,我也是来学习的;
感觉你的电路都是线性稳压,效率太低;
稳压效果也不会好;因为稳压二极管的电压不会很准,内阻也稍大;

网友A:
如是做产品,建议改用便宜的DC-DC稳压到5V;或者想省点成本,那充电电流小一些,即是限流电阻大一些,用二极管稳压也行,但要考虑外部电源的断电频繁度来取值,以免电阻太大导致充不满就又断电了,这样电池就不能充分利用;
4.2V稳压到3.3V建议用LDO,稳压效果好很多,效率也高些,电池能用得久些。
另外后边那2个开关管部分电路应该可以简化,电路就不画了,自己分析吧。

如是我自己设计,我会用DC-DC稳压到5V,然后5V供给充电IC,且5V和4.2V都通过同一个LDO稳压到3.3V.

楼主:
xiexie,谢谢,DC-DC稳压到5V,然后5V供给充电IC,且5V和4.2V都通过同一个LDO稳压到3.3V.
  这个思路是最可靠的方法,但客户要降低成本,先用我的电路做吧;
  4.2--3.3v 用ldo,但是单片机只有低压设置,没有AD脚检测低电压,无法做低电关机,要做还要加电路;
  单片机电压范围2.2--3.6v  压降不是太大,估计稳压一下就行了,我先搭电路试一下吧;

网友B:
如果不加DCDC,很有可能你的电路不会工作。
4054的工作电压应该不会超过6.5V。

网友C:
问题:单节4V2锂电的有效电压范围2V7~4V2,所以你想减低电源部分的复杂程度的话 -- 系统电压设计改为2V4/或者使用两个4V2锂电串联供电。

网友D:
楼主的电路图背景设置感觉不是很清晰,还不如使用默认的配置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