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线路板,关于线路板外型

楼主(2009-08-16):
Protel中怎样做到在四个角截去一部分,形成内凹的四个弧形?在Board shape--redefine board shape 中好像做不到内凹的弧形。请教各路大虾。

网友A:
画段90度的圆弧就OK啦

网友B:
楼主那样画就可以的

楼主:
在进入redefine board shape 之后,选取不了画圆弧的工具呀。

网友C:
一般是画整个圆,在属性里调整角度值
  鼠标确定圆弧角度值不精确

网友D:
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DXP中的方法。
法一)先用工具在机械层中把PCB外形画好,画的时候最好将图框完全闭合;然后选取画好的外形线段,再选择菜单项Design->Board shape->R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即可;
法二)在机械层中画PCB外形,圆弧的地方可以先用直线段打好网格;然后用Design->Board shape->Redefine board shape,绘制板外形;画到圆弧处,可以用空格键将走线方式切换成圆弧。

网友E:
6楼的意思是用CAD画好外形,直接从PCB里导入(1:1), 这样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