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熟悉at91rm9200的帮帮忙!

楼主(2009-08-16):
最近做了一块at91rm9200的实验板,参照ATMEL发布的标准原理图,带VGA接口,用SID13506作为CRT控制器,我希望VGA接口连接的CRT显示器和调试串口同时打印启动信息,一级引导,二级引导,内核映像文件和ramdisk文件系统,都做好了,系统可以正常启动,但参照网上说只修改linux内核配置就可以达到这个CRT和调试串口同时打印启动信息的目的,但还是不行。
   有做过这方面的高人给指点指点吧!还有那些细节我忽视了。我用的内核版本是linux-2.4.27.谢谢!

网友A:
very easy!

please point the terminal to vga.

change the kernel config

楼主:
哦,在内核配置好后,是不是启动参数设置还要设置呢?比如从调试串口打印启动信息那么console=ttyS0;而CRT显示时就用console=tty0就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