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移植linux我遇见到的2种错误

楼主(2009-08-16):
arm移植linux我遇见到的2种错误(平台是mini2440,vivi,redhat9...)
1:Uncompressing Linux.............................................................
........................................................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接着就不动了像死机了一样。

解决方案:在vivi中修改mach_type为362就会改正这个错误。
2: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这个错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位知道的告诉声啊。谢谢!

下面2是我移植时的出来的整个信息

网友A:
你没有指定控制台吧。我也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B:
this question is very diffcuit  to ....

Maybe kernel download sdram address is not right.

楼主:
this question is very diffcuit  to ....

Maybe kernel download sdram address is not right.
引用 网友B:

我是参考别人的整的,好像没有指定控制台--记起来了,不过2.6.28后的好像是自动的就指定了的啊,其中参考的文档只有下面的提到过这点

相关文档是

网友C:
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关于warning 查看内核源码可见
if (sys_open((const char __user *) "/dev/console", O_RDWR, 0) < 0)
                printk(KERN_WARNING "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n");
因此你要在文件系统上创建 /dev/console
mknod -m 600 /dev/console c 5 1
你的文件系统上的linuxrc可能不存在或权限问题,你最好删除它,自己写linuxrc.
其实启动后你还有很多工作,慢慢来

楼主:
搞这个断断续续了整了快一年了,唉,完全一个人自己摸索真....没有那天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