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s3c6410的朋友吗,请问这类CPU有没有上电顺序的问题

楼主(2009-08-16):
网上介绍类似的问题不多,三星的官网也没找到。寻解中。。。

网友A:
上电顺序还是要的,不过不是特别强烈,自己设计时注意点就行了

网友B:
问坛子里天天做6410开发板广告的人

网友C:
上下电顺序控制和软启动可复杂了,

处理不好就死翘翘乐,一般未受过专业培训的人设计的话,闩锁、浪涌、冲突是很常见的现象,6410开发板基本上是不用考虑这些的,因为做玩具不需要工业产品级设计,只要能演示即可,现在好了,有了《增值包》平台,再也不用为复杂系统设计发愁了。www.armecos.com

    建立和维持合适的电源环境对系统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特别是FPGA、DSP、ARM等处理器的设计中,为了避免闩锁、浪涌电流或I/O争用等问题,可能需要多达4到5路或更多个电源按照规定的顺序和斜率进行上下电。此外,许多应用还要求上电顺序和缓上电斜率可调节,以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

软启动
  硬启动电路刚开始工作时,由于输出电容上并没有积蓄能量,因此电压很低,电路的反馈回路检测到低电压值时,将会采用最宽的PWM来尽快使输出电压上升,但是此过程由于反馈回路反应很快,因此容易造成电流过冲,损坏电路元件。
  应用软启动技术,优点在于:
  输出电压上升的速度减慢,启动电流得到控制,从而保护了负载;
  大大降低了对前级电源瞬输出态功率的要求;

www.armecos.com

《快快乐乐跟我学EMC设计》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475

《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434

《快快乐乐跟我学模拟电路》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474

《快快乐乐跟我学开关电源设计》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469

网友D:
你们去www.htk.cn可能会有你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