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看2812的MEMORY MAP

楼主(2009-08-16):
如题,我用的是CCS2.2,CCS2.2的OPTION选项下有个MEMORY MAP,请问如何操作可以看MEMORY MAP???

网友A:
一般在DEBUG文件夹里。

网友B:
我用的是CCS3。1,也可以在你的工程文件下编译后有一个.MAP的文件,打开方式用TXT文件格式就可以打开看了

楼主:
不是啊
是OPTION选项下有个MEMORY MAP,不知怎么看??

网友B:
要看变量的值可以采用WATCH WINDOW,
看FLASH的每段存储器的使用情况可以采用上面的办法!
至于MEMORY MAP下我还没有怎么多用

楼主:
哦~谢谢~

请问我在程序中测到的数据,要存到2812片内FLASH中,不知怎么检验是否存的正确??

听说是用MEMORY MAP可以看的。。。我就是向问问怎么看???

网友B:
你是存到外部的FLASH中吗?若是这样,你可以把写进去的数据读出来就可以判断你存储的是否正确啦

楼主:
不是,你的建议挺有用的,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