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54炸机的问题

楼主(2009-08-16):
近来偶也用3854作了一个1300W的电源,却出现了如下问题 请高人指点
输入电压:85V-265V
调试的时候 满载 电压从高向低调 一切正常 但当输入电压降低到106V时 电感啸叫 输出电流正旋波顶端被削平 紧接着就炸掉了 郁闷阿!为什么不能再降低输入电压阿?

网友A:
themarine提到的电感饱和是主要原因,补充一点:PFC输出电压不要一定到385VDC,360就可以,对宽范围的PFC这点应该引起注意

楼主:
我想不时电感饱和吧?我换了几个型号的磁芯都是到这里出现这种现象!我先用的是环形的  又用EE55  EE70的 都不行啊?
应该用哪种型号 请推荐!

网友A:
你用的PFC电感的参数是怎样的!?磁芯?匝数?电感量?频率?
调试时带的负载是什么!?是纯电阻负载还是DC-DC变换器!?

网友A:
用两颗铁硅铝CS400060或CS400090叠在一起绕45圈试试,这样是绝对不会饱和的

楼主:
1 . 电感量195uH 磁芯EE55 匝数 25匝 频率f=100k 纯电阻负载
2. 电感量200uH 磁芯EE70 匝数 18匝 频率f=100k 纯电阻负载

网友A:
大致算了下BMAX好象有点高啊,你用我上面说的铁硅铝试下.

网友A:
你的低压输入时还是带1300W吗!?

楼主:
是的低电压下也是1300W   另外铁硅铝CS400060或CS400090在那里容易买到现货阿?

网友A:
3854芯片已经很成熟,照3854资料里的计算公式计算出的外围参数都**不离十的,一般不会出现你这种严重问题的.你可以从新算一遍3854的外围参数,包括每一个电阻电容.

网友A:
铁硅铝磁芯一般电感厂都有

楼主:
炸机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楼上的大力相助!
今天将3854使用 总结的心得分享给大家
1.UC3854最不好掌握的一点就是乘法器和电流环,调整不好的话,容易出现电感啸叫
低输入电压不能正常工作.
2.如果峰值电流限制设置的太大在出现上述情况下,很容易炸机.请注意!
3.如果发现输入电压调低的时候,输出功率被限制的话,主要原因是乘法器输入端的参数选的不合适!
庸人才疏学浅,说的不对的地方还望高手多多指点!谢谢!
如果你有更好的心得,请慷慨的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A:
效率有多高?

楼主:
最高效率为95%
偏低了些

网友A:
吹吧你就··
是PFC部分还是整机效率,输出电压多大?

楼主:
pfc 电路工作时不能采用传统的方式调试 (从低压到高压)由于3854中有一个乘法器 不能简单的看作 输出电压没达到要求就是开环 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所以调试的时候 输入电压最好是和你要求的范围内 另外 最好在输出加上一个假负载 防止输出电压过冲

网友A:
恩,这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