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inux内核以及驱动技术

楼主(2009-08-16):
一直不太清楚内核,文件系统,GUI之前的关系。
QT和MiniGUI的实现原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比如我现在有一块ARM9的开发板,带液晶屏幕。
目前我可以自己配置bootloader,内核,和基本的文件系统。
只能通过minicom串口控制开发板。
请问如何才能在板子上单独的建立起来图形界面??
大致步骤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推荐Linux内核中提供了很多设备皿span class="t_tag" href="tag.php?name=%C7%FD%B6%AF">驱动代码,但每个项目中总会需要添加我们自己的驱动,比如我们需要添加红外遥掿span class="t_tag" href="tag.php?name=%C7%FD%B6%AF">驱动。我们可以先独立去编写和调试这个驱动,等成熟后应该放到内核目录树中,使用make modules命令统一编译。而且要在配置选项中体现出来,用户可以使用make menuconfig命令县span class="t_tag" href="tag.php?name=%C5%E4%D6%C3">配置编译与否。步骤比较简单,不过可能有些人不清楚,现写出来作为参考?

一:内核配置方法:

一般使用make config 和make menuconfig去配置内核。他们分别使用s/Configure和s/Menuconfig脚本解释工具去执行脚本。在2.4内核中脚本为各级目录下的Config.in,而在2.6内核中变为Kconfig。在配置完后会生房config文件,其内容为相应的宏定义?

要让我们的驱动项显示到配置选项上,必须修改相应的Kconfig文件(以2.6内核为例),此文件有一定的语法规则,比较简单,再此不多描述?

网友A:
二:实例讲解步骤

我们以添加oloir红外驱动为例讲解_

1:先选择一个放置驱动代码的位置:drivers/olo_ir,把代码放到这个目录中?

2:在drivers/olo_ir添加Kconfig文件,内容如下:

menu "OLO ir support"

config OLOIR

       tristate "OLO ir support"

       ---help---

      olo ir use gpio as ir input .

      If you want olo ir support, you should say Y here and also to the

      specific driver for your bus adapter(s) below.

      This olo ir   support can   be built as a module.

endmenu

3:编写makefile,内容很简单:

obj-$(CONFIG_OLOIR) += oloir.o

4:修改上一级Makefile和Kconfig

在Makefile中添加:obj-$(CONFIG_OLOIR)          += olo_ir/

在Kconfig中添势:source "drivers/olo_ir/Kconfig"

5:在arch/arm的Kconfig中添势

source "drivers/olo_ir/Kconfig"

这个位置按照你的平台的架构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