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公斤的电子称分辨率可做到50克吗?10克呢?

楼主(2009-08-16):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看你的传感器精度和AD的精度啦,假如这些够的话,就是作到1克都没问题.

网友B:
电路方面也是技巧,例如巧妙使用电桥,让参考电压随着输入电压变化

因为你最终AD的读数是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的比值
动态改变参考电压就能提高分辨率

楼主:
一般的称重传感器能不能达到这个分辨率呢?我这个有点特别,对精度要求不高,1%即可,但对分辨率要求较高,最好有0.01%,即100公斤少了0.01公能感应出来,就算测量结果是99公斤也行.

网友B:
你如果是针对某个固定称重值的话,例如每次都针对100公斤的误差进行检测的话
   不用AD,直接电桥+比较器即可

网友C:
我怎么觉得有点自相矛盾,精度只有1%怎么感应0.01%的变化

网友C:
请教3楼,怎么做到使参考电压随着输入电压变化

网友B:
晕死,电桥才4个点而已,哪怕新手自己就试出来了

网友C:
我真的是新手啊

楼主:
我比较担心的是称重传感器有没有这个分辨力,还有AD转换器看样子要14位的,电路比较难搞。
各位能否推荐一些传感器和ADC?

网友C:
按你的要求的精度随便就可以做,国产的进口的很多AD都可以做
CS12XX
ADS55XX
TM11XX
更便宜的可以用台湾的CPU带AD的SN8P19XX HY11PXX FS98**

网友C:
晕  搞错了  是TM77XX

网友D:
不要求精度的话,传感器的分辨率不是问题,只要用高分辨ADC,尽量压低测量噪声就行了。

网友E:
分档位测,达到10Kg 跳一档,AD要求就不高

网友E:
就是双AD方案

楼主:
就是双AD方案,哈哈,果然妙。
但是,具体实施,跳档好象不好控制。。。

网友C:
他的精度要求这么低  还分什么档  整个国产的AD  24位2块钱左右就搞定了

网友F:
Σ △的本来就精度高啊,价格也不贵

楼主:
0.01%的分辨率,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就算24位AD,测量线路也要仔细考虑,干扰,漂移.......
第一次搞测量,心里没底55555

网友G:
用SONIX的SN8P1917吧,你这个50G分辨率完全可以作到,传感器好的话10G也可以作到,1917内部16位AD
,自带PGIA放大

网友H:
曾经被要求用50公斤传感器做到精度0.1克。还是动态的。简直就是笑料。

网友E:
低价单片机内部的做到10位就算谢天谢地了,别看数据,那是理论上

网友E:
另外在给个方案就是 仪表的7135

楼主:
23楼: 雪山飞狐
同感!

网友C:
这玩意没那么娇气 16位足够了 而且你的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G:
哎,不信你自己去看看,SN8P1927就是针对电子称而设计的一款芯片,并且外围简单,只需要一些电容就可以,我们做了不知道多少电子称,信不信由你~~~~~

网友I:
回复 楼主:
建议采用量程分档方式

楼主:
如果传感器和AD精度较高那么没必要分档测量,分档测量实施起来也不好搞。或者说分档测量的具体方法我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网友J:
我觉得应该考虑1.AD分辨率 2.你的电路板的抗干扰

网友K:
总精度能达到千分之一就不错……

网友L:
我觉得传感器和AD转换做测量问题主要不是在这二个方面,问题是要处理好外围电路,因为外围干扰很多,怎么消除感染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我以前做过一个电压测试电路,做的过程发现问题主要是输入口取样的稳定性上,只要做到取样电路的稳定,系统稳定性能就得到保证

网友M:
如果楼主要的是称100Kg东东,添加10g/拿掉10g,比较容易做。如果是想要称一个100Kg的东东,然后换下来再称一个100.05Kg的,积累几年经验再考虑做不做吧。

楼主:
楼上有何高见,我就是要在一个大箱内把货品逐件放进去,这些货品重量不等,要统计每个重量段的货品数量,直到100KG后封箱。

网友K:
33楼说到核心问题了……

网友N:
1/10000的精度,普通的传感器很难实现的,楼主这个有难度

网友O:
有没有需要SONIX(松翰)的单片机的,可以联系我,SN8P1817、SN8P1827 都有,也可以提供技术支持,联系方式13459191375(林先生)

网友P:
wangyy608发表于 2009-8-16 18:09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7楼:
请教3楼,怎么做到使参考电压随着输入电压变化
=============================

AGC啊

网友Q(2010-12-23):
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Q:
回复 网友G: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