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电子设计大赛准备

楼主(2009-08-16):
(无正文)

楼主:
高手来回答下 啊。。。。短暂的迷茫中。。。。。

网友A:
你得有些具体的内容或要求什么的再来提问,否则谁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网友B:
AD 9834    ( 三角波)
AD 9851    (高频正弦,方波)
AD  603     (程控增益)
AD  620     (仪表差分)
AD  637     (RMS)
AD  652       (电压,频率转换,可做特殊AD)
AD  797       (电压宽带运放)
AD  811      (电流宽带)
AD  835      (高频乘法器,信号必备)
AD  8030     (鬼到鬼)
AD  8400     ( 数控电位器)
MAX 531      (12位AD)
MAX 187      (12位DA)
MAX 295      (8阶程控滤波, AD可控带宽前置)
OP 07           (精密直流运放)
OPA 627       (超低失真运放)
LM 311          (比较器,通常作过零比较)
LM 393
TL  431
TL  494
6N  317
74HC 14
74HC 4052

FPGA的话还要准备外部RAM , 高速AD\DA ,高速比较器,彩屏,采样保持
另外分立元件的功率放大,MOS驱动也是必须的
把往年完成的题目用到的芯片全部吃透,今年的题会在这些基础上增加一两个新的IC就可以完成设计,不会是全新的

楼主:
回复3楼。我们目前准备的是电源和信号源。。。

网友B:
可以考虑做下功率因素的题
功率因数监测与补偿实验系统

设计并制作一个功率因数监测与补偿实验系统,如下图所示:图中变压器的输入电压为220V±10V、输出电压为36V,功率大于100W;模拟负载由电阻、电感串联构成,其中电感值为100mH、电阻值在20Ω~100Ω之间可调。

  基本要求
(1) 监测单元的具体要求如下:

a. 测量并显示变压器副边电压、电流,误差的绝对值小于2%;

b. 测量并显示电源频率,误差的绝对值小于0.5%;

c. 测量并显示无补偿时实验系统的功率因数、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误差的绝对5% 。
(2) 功率因数补偿单元能根据负载变化自动进行功率因数补偿,使功率因数大于0.85。
发挥部分
(1) 补偿后功率因数大于0.95;
(2) 测量实验系统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误差绝对值小于2%;
(3) 补偿电容在投入时无明显冲击;
(4) 测量、记录并显示补偿电容变化时电流的瞬态响应,要求采样频率大于3kHz,记录长度不小于0.3秒;
(5) 其他。
说明
1、在调试过程中,要注意安全;
2、电路设计时,应设置能用示波器同时观测电压和电流的测试点;
3、为了测量补偿电容变化时电流的瞬态响应,电路设计时应设置一个补偿启动按键;只有按下此按键时,才开始进行补偿的控制;
4、监测单元在控制补偿电容变化的同时,应给出一个正脉冲信号,以便于用数字存储示波器记录并观测补偿电容投入时是否有明显冲击。

楼主:
谢谢飞狐大哥的帮忙啊。。小弟会努力的

网友C:
我也正在备战,不过时间所剩无几了

网友D:
受益良多啊

楼主:
共同努力 啊。。哈啊,加油。。

网友E(2014-07-29):
楼主比赛有没有做总结

网友F:
好久的帖子了,楼上的回复AD9854,没想到13年就来了。

网友:
控制的备战中。。

网友G:
09年的帖子:funk:
楼主现在咋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