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元件库

楼主(2009-08-16):
[Warning] 变压器.SchLib Compiler Unique Identifiers Errors: $$$ found at Unknown and Unknown 17:03:29 2009-8-16 1

自制元件库和封装库,在给元件加载封装后compile  **.SchLib的时候,message报错。什么原因?
请教各路大虾以解惑。

楼主:
发错了,后面的图跟问题没有关联。

网友A:
你好歹写个用的啥软件吧。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说了,是用的Protel.

网友A:
你是做库出问题还是调用库出问题,抓图上来看看,没见过这个消息呢。

楼主:
给MOdel Manage -Add Footprint 后Project -compile Document**.SchLib 后message显示

file:///C:/DOCUME~1/dell/LOCALS~1/Temp/F56CALH[N5(J[YS9%Z0755J.jpg

网友B(2009-09-21):
原理图上没有画上这各元件,不被识别!

网友(2013-02-03):
reset 一下元件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