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0的问题

楼主(2009-08-16):
在系统中使用了AD公司的AD920仪器放大器,在测试这个片子的时候,偶然发现一个问题:它的3脚是差分正端输入端,当在此端加上5V的输入电压,5脚接地的时候,测量1(增益端)、7(+12电源端)、8(增益端),竟然发现1脚和7脚有4V左右的电压输出,8脚有1V多电压输出!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很正常,而且不管他是什么芯片都正常

楼主:
这个貌似说不通吧,因为它内部结构图上差分正端输入端跟7脚电源端毫无联系的,其他脚有输出还可以理解。

楼主:
(AD920应为AD620)而且,还有个问题,在电路板上接好线以后,当把AD620取下的时候,把2脚差分脚负端输入端调节到1.25V,当插上AD620,再测量2脚电压变为0.9V左右。是不是片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