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的时候。

楼主(2009-08-16):
布局的时候,想左键按住那两大的封装移动时,整个PCB板子飞离视线不见了。
而且,再按ZA回到屏幕上时,按住的那个封装没有了(满世界都找不到了)。只能按Un-do,回到 之前的画面。
这是为什么? 请教各路大虾以解惑。

网友A:
你说的“两个大的封装”没做好   没有设定原点

网友B:
有可能, 在做PCB封装的时候, 最好把PCB封装放到原点。

楼主:
怎样设定原点?现在补上行么?还是必须从新制作封装?

网友C:
有同感啊。因为按住PCB封装的时候鼠标位置就在PCB原点,如果PCB封装离原点太远,在屏幕上就看不到,把滚动条拉上或拉下可能看到。应该到PCB封装库调整一下位置,原点很容易找的,把画布缩小,就看到它在中间了。

网友D:
是的,是原点没设定好,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楼主:
是重新设定原点?还是非得把封装移到原点?重新设定是set reference吗?我后来设了,不行呀。

网友E:
1,先把原来的元件删除。不然改好原点更新后原来的元件又找不到了。
2,编辑有问题的原理图,在edit-〉set reference下有3个选项,一个是设置1脚为原点,一个是设置在焊盘中心为原点,最后一个是自定义设置原点,设置好后,点updatapcb。

网友F(2009-10-31):
可能是画PCB封装时原点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