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时。

楼主(2009-08-16):
布局的时候,想左键按住那两大的封装移动时,整个PCB板子飞离视线不见了。
而且,再按ZA回到屏幕上时,按住的那个封装没有了(满世界都找不到了)。只能按Un-do,回到 之前的画面。
这是为什么? 请教各路大虾以解惑。

网友A:
这个见过,在这里也问了

还是应该是在PCB库里封装制作的问题,做封装时,要保证封装在原点(0.0), 这样布局的时候就好操作了

网友B:
没有设置库元件的原点,鼠标用原点来移动元件的,当然直接飞出去了。在库里设置元件封装的原点到某个焊盘即可。

楼主:
那封装制作之后能补上吗?还是必须从新制作?

网友B:
把封装库打开,指定一下原点就可以了。

楼主:
是 set reference 吗? 我设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封装库的问题

网友A:
在库文件里, 把单个元器封装整体选中,鼠标点中1脚的焊盘拖动, 看坐标的指示, 指示到0.0的时候放开(不严格的说附件也可以), 取消选择, 保存库文件, 这个封装就算移到原点了, 这样在PCB文件中, 拖动这个封装, 鼠标会自动以1脚为拖动点, 想怎么拖就怎么拖

网友D:
实际上,直接把元件拖到(0,0)坐标处是比较麻烦的,何况也不太准确。
有个简便的方法:
1)全选元件封装,包括丝印与焊盘;
2)配合shift键用鼠标取消对一个图元的选中状态,比如1号焊盘,此时仅有1号焊盘未被选中;
3)剪切选中的图元,剪切时,十字光标选取点为1号焊盘中心;再双击窗口中剩下的1号焊盘,将它的坐标改为(0,0);
4)按下菜单栏上的缩放按钮Fit document,出现处于(0,0)位置的1号焊盘,然后粘贴刚才剪切的内容,粘贴时,十字光标仍选取1号焊盘的中心即可。
这样就能准确地将原有的封装移到(0,0)坐标处了。

网友E:
直接重新加载一下也可以的吧
DESINGN<<UPDATE PCB....

网友F:
在封装元件的时候,在元件很远的地方有残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