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fox中,回帖有bug

楼主(2009-08-16):
如果回帖时恰巧掉线了,或者某种原因吧,导致第一次点击“发表回复”时没有成功!

那么,即使网络通了,哪怕你刷新都不行,必须重新到论坛找到这个帖子重新打开才行!

问题就是一次失败,刷新都不行,必须重新打开这个帖子,新论坛一直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刷新后,那个“发表回复”的按钮是无效的,点击没反应...

网友A:
你可以在本贴中点击“我要回复”,系统会提示你直接登录,登陆后即会回到本贴的回复栏中。
LZ可以试一下,这个功能我经常用,呵呵

楼主:
好的,有条件时试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