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Hz Cortex-M3单片机可以用H264解、压缩标清视频吗?

楼主(2009-08-16):
50MHz Cortex-M3单片机可以用H264解、压缩标清视频吗?

网友A:
不可以,差的太远了。

网友B:
不是干这活的

楼主:
谢楼上2位:
    对H264还不熟,不清楚要用它的最低软硬件要求

网友C:
*10还差不多~

网友D:
别说乘10,就算乘100都不一定够:lol

楼主:
别说乘10,就算乘100都不一定够:lol
引用 网友D:

晕倒。。。500MHz Cortex-A8 够不够?Cortex也太弱了吧

网友E:
你用P4电脑软解高清视频看看卡不卡

网友F:
P4-2.8G很不错的

网友C:
硬件解码~否则肯定*10也不够

网友G:
500MHz Cortex-A8 有这个可能,不过效果肯定很一般。

网友H:
500MHz Cortex-A8 解CIF(1/4标清)勉强,不过很难做到流畅。至于压缩,X100也很难
做视频一般有要硬件加速,除非是PC平台,其实PC平台也有很多指令用来加速的

网友A:
实时的话,×10确实都远远不够,×100都未必,该芯片根本不是为了该用途设计的,无法以此评价其性能是好是坏,所谓“术业有专攻”,即使ARM之类的高端MCU都不是干这个活的,需要用专门的DSP,普通DSP都不行,同时算法效率也有严格的要求。

网友I:
H.264算法很复杂的,很耗费CPU的

网友B:
真费劲啊

楼主:
你用P4电脑软解高清视频看看卡不卡
引用 网友E:

PC机跟这有些区别,操作系统本身都运行了大大小小的几十个进程,再扛个H264当然很吃力。
P4 3.6GHz裸奔起来应该还是挺吓人的:shutup:
据说H264的压缩比是相当得高,7500:1 ?
正在CM3上尝试写软解、压缩软件,只要能有数百的压缩比就OK了,H264暂时先放弃

楼主:
可以~! 楼主没有说是实时嘛。那就没问题了。

而且楼主可以用十片 CORTE-M3来做,通过SPI 等来联系~。一个做主,9个做副,
把解压的工作分解分工~。哈哈哈 ...
引用 网友J:

并行处理?这个似乎比H264还复杂哦:D
虽然看起来挺壮观,但是做出来一定很丑的

网友K:
用A2吧,H264解码可以做到1080I,DM365也可以,做到108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