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各位大侠两个MOS管的问题

楼主(2009-08-16):
1、当MOS管用做开关管的时候,如果栅极驱动电流小的时候,其开启时间也就长。看到书上说,如果开启时间长的话,MOS管本身的功耗就大,因为处在这种情况下,D-S间电阻大。但是我想,在电源电压和D极电阻确定的情况下,当D-S间电阻大时,流过其上的电流也小啊,由P=I*I*R,R增大,I减小,那么不能说明这个时候功耗就会增大啊?
2、看到好多MOS管在D-S间都并了个反向二极管,请问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呢?

很菜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解答。谢谢了

网友A:
1、P=I×V,关断时,I=0(近似),V最大,P=0;导通时,I最大,V=0(近似),P=0。但在导通和关断过程中,I、V都不等于0,此时MOS管就有功耗,叫开关损耗,所以要尽量快速的开关,以减小MOS管的功耗。
2、体二极管,工艺带来的

网友B:
1、工作于放大状态时MOS管为一可变电阻,其上并非电阻越小耗散功率越大,也非电阻越大耗散功率越大,而是电阻为某值时耗散功率最大,偏离此值时耗散功率都减小。开关电源**率管耗散功率较小就是基于此原因,总是尽量工作在功率耗散小的状态。可以计算出,MOS管电阻等于电源内阻(包括负载)时耗散功率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