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口复用的问题(ds1302和1602)

楼主(2009-08-16):
我想用ds1302和1602做一个实时时钟,但ds1302的3个口接在P1,而1602的8位数据输入也用的是P1,请问能这样能做到吗?谢谢

网友A:
不太容易,没这么用的。

楼主:
确定?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板子上就是这样布的线

网友A:
那只有分时复用。在对1602操作时,不能操作1302.
对1302操作时,不操作1602.

网友B:
建议对1602使用4-bit数据位操作的方式,可以节省四条数据线。如果板子做好了,只好时分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