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对UC3843的PWM输出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8-16):
电流检测对UC3843的PWM输出有什么影响? 帮忙解释一下
电流检测对UC3843的PWM输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仅作参考~
没用过UC3843,但是电流检测影响PWM的原理应该是这样:
1.电流检测很多时候检测的是原边电感电流
2.原边电感电流由输出负载通过变压器变比反映出来
3.原边电感电流信号与误差信号相比较,并进行逐脉冲限制PWM的占空比.
   如有设定过流保护点的话,电流检测还可以进行过流保护,如打嗝式过流保护(hiccup)

楼主:
thf2008解释的很详细,但还是有些不明白,逐脉冲限制PWM是什么意思?
ZERO兄解释的很详细,但还是有些不明白,逐脉冲限制PWM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電流型跟典雅型
"电流型是在输出电压改变时控制电感的电流使其跟踪电压的改变.
电压型是在输出电压改变时控制脉冲的宽度使输出电压改变."
   這是cmg講的關於電流模式和電壓模式的差別,可我縂覺得他對電流模式的説法不理解.
   電流型雖然控制的是電流信號,但是它還是通過跟輸出誤差比較后再去控制PWM脈寬來調整輸出電壓,最後的結果跟電壓模式應該是一樣的.
   不知道你是怎麽理解的~`

楼主:
结果大不一样.电压模式抗干扰能力强,动态差,电流模式正好相反.
电压模式是固定的三角波和误差电压比较产生PWM脉冲,由于三角波幅度大,斜率也固定,所以抗干扰能力强.电流型模式,芯片内部脉冲只负责开通开关管,关闭信号则由电流采样信号和受误差电压调制的基准比较来产生.电流信号幅度较小,当脉冲较宽时,斜率也很小,稍微一点干扰就可能严重影响脉冲宽度,引起震荡.

网友A:
可是对于它的理解,还是很抽象,能不能解释的形象一些?
还有基准怎么会是由误差电压调制的呢

楼主:
我的能力有限,不知道如何形象化,不好意思.至于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基准(也许用基准这个词不太合适,反正就是一个参考电压)是受误差电压控制的

网友A:
俺明白了,其实就是过流保护贝!

楼主:
不一樣的,書上應該有吧~~

网友A:
我糊涂了,我用单片机去驱动UC3843,再用UC3843去控制MOSFET,电流检测这一块应该怎么接呀....难啊

楼主:
這方面沒有實踐過,不過幫你找了個應用,試試看吧~~希望對你有用!

网友A:
非常谢谢!如果我不用电流保护,那么UC3843的第3脚是不是可以接地呀?

楼主:
可以.而且必须接地!

网友A:
你是不是对UC3843比较熟啊?用单片机怎么控制UC3843?
你是不是对UC3843比较熟啊?用单片机怎么控制UC3843?

楼主:
是比较熟,用芯片没有做过。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网友A:
我用单片机的PWM控制UC3843.
我用单片机的PWM控制UC3843.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调节电源的输出功率,UC3843输出的占空范围比自然越大越好了.

楼主:
疑问:为什么不用直接通过两级功率放大来直接驱动MOSFET? 还用的着3842吗???

网友A:
我看到人家是这样作的,两级功率放大来直接驱动MOSFET.请详细讲讲,电路怎么画,我不懂电源啊!郁闷啊!

楼主:
http://www.wb-power.com/channel_ ... s/2004-01/3124.html

这是一个不错的贴,对你有用,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A(2009-09-16):
三极管怎么选型?<

网友A:
他有保护功能啊

楼主:
3脚接地了怎么比较产生脉冲啊? 用锯齿波的方法用过,但接地的没用过.

网友A:
你是想用单片机控制3843做汽车hid灯吧
精神可嘉

楼主:
老兄在何处高就啊,牛啊!<

网友A:
用单片机控制3843能行吗?我以前做过,好像不行

楼主:
再尝试一下,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