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3842的小问题

楼主(2009-08-16):
最近用3842做实验遇到个问题,VFB反馈信号用电源给定,小于2.5V,ISENCE是通过分压得到的,小于1V,如果先给反馈信号,再给芯片上电没有输出的,而先上电后加反馈就没问题,是不是3842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反馈一定要加在VCC之后?谢谢大家.

网友A:
上个图,示意图也行啊

楼主:
解决了,呵呵,是3842的初始电压太低了,应该高于16.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