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元件库

楼主(2009-08-16):
自制元件库时,原理图库里元件的管脚和封装的焊盘是怎么关联的呀?是不是编号一样,就会自动关联呢?

网友A:
原理图库元器件的引脚1对应PCB封装库元器件的引脚1, 其它引脚类似, 原理图里有电气连接, 导入到PCB中也会有电气连接

网友B:
对,就是通过编号来关联的。
这方面,我有惨痛教训。上研时做的一个项目,有视频输入和输出,输入用的7115,原理图里输入的RCA接口在左边;输出用的7105,输出的RCA借口放在了右边,当时我想都没想,只把输入的RCA接口的原理图原件旋转了90度放在输出口上,结果……信号和地正好和PCB原件反了,图像出来不对劲,加上没经验,把软硬件查了个底朝天,耽误了差不多1个月(学校里边做事情也比较拖沓)才发现是个低级错误。。。:@

网友C:
做PCB的一个瓶颈就是封装的问题啦...这关过了....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支持3楼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