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升压电源带负载能力差的问题,急!!

楼主(2009-08-16):
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帮帮忙,看一下用LT1680做的开关升压电路,如何解决带负载能力差的问题,电路图如下:(电路图在附件中,因为是第一次来21IC,还不知道怎么插入图片,请原谅!!)电路的的原件都与图中是一样的,不过直接输出电压已达到要求48V可调,就是带负载能力差,输出电流也偏小,不知要怎么改进,带上21欧姆负载,输出是大只有22V ,请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注意电流取样的限值

楼主:
楼上的前辈,能不能说清楚点,电流取样的限值就是取样电阻吗?现在负载指标是要18欧姆啊,这样有关系吗

网友A:
那可能是你的电感规格太小了。
电感每一周的储能,至少要有[250*(48-12)/48]/FREQ,这是最笨的办法

网友B:
电感太大了,应该为2.5uH。
这个电感直流分量也偏大,估计至少要用EI/EC35

网友B:
手册上给的电感参数有误
算一下 Iin =(E/L)*δTon= (12/25)*3.75,才1.8A。哪够

网友C:
问题很可能在Rsense和电感上,Rsense一定要足够小,可以考虑直接短路。电感漏感要小,绕线要粗。改了再试试看。

网友D:
我们也碰上这个问题了,我们的电感是25UH的,我们也是这个芯片,但是带负载的能力也很差啊,稳压有点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