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压电路带负载能力差的问题,急!!

楼主(2009-08-16):
请问有知道有芯片LT1680做的升压电路如何解决带负载能力差的问题。电路图是从芯片手册上找的如附件所示。里面的元件都与图中一样,输出电压已达要示,输出48V可调,就是带负载能力很差,接上21欧姆的负载输出电压只有22V(没接负载时调到36V),请问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许多人都说他的应用或设计与手册上的完全一样,然后就拷贝手册上的图给大家看,说那就是他的应用图。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些关键的电感参数,某几条关键的走线。
检查这个也简单,拿示波器看看M1前后的波形,看看其占空比的变化情况、工作频率等。

楼主:
前辈能不能说明白点啊,现在电感是无法得到确定的值,可是输出电压可以达到48V了,就是带负载能力不强啊,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可能出现问题的原因,做了3天,还没有达到指标要求,谢谢

网友B:
关键器件M1和电感。
保证M1是正品,电感没有饱和。

楼主先说说电感的磁芯形状,尺寸,线径等

网友C:
电感很关键,要能过十几安都不饱和

网友D:
带栽能力不够那应该是输入功率就不够吧,输入功率=输出功率+损耗功率,
功率=U*I
输出电流大了电压自然就下来了。你的输出电压为48V,而负载只有21欧,那电流就行2.2A左右,要想电压不被拉低就得输出功率为48*2.2A=105W,那你的输入功率就应该是大于105W,如果按输入12V算的话那电流应该是105/12=8.75A,所以输入电流应该在10A左右吧。我也没用过这芯片,只是感觉是这个问题而以,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E:
BOOST电路带负载限定比较严,如果高过最大电流那问题就严重,电压掉得很厉害,不能按照它的参数设计,最大输出电流只能取它的80%,超过就可能电压会掉下来,电感使用在工作态不容易达到磁饱和的,适当的加大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