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怎么把空载功率降下来?

楼主(2009-08-16):
据说是要进入跳频模式,但是怎么处理才能进入跳频模式呢?跳频模式是不是一个低频波里面含有好多高频波的波形.我的一个电路,就是很普通的RCC电路,通过调整反馈环参数可以进入这种模式,不过空载电压稳不住,假负载功耗达到1w才能把电压稳住.

网友A:
你这不是跳频,而是打嗝,跳频是指输出一个脉冲,停若干周期,相同工况下,等效脉冲频率基本恒定,类似于PFM;
打嗝是输出若干周期,再停若干周期,包络波的低率很低,输出纹波自然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