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有在fedora下安装安装mplayer成功的吗?

楼主(2009-08-17):
有在fedora下安装安装mplayer成功的吗?

网友A:
源代码安装后,把皮肤和解码器放到指定的文件夹下就哦了~
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有没有rpm包?

网友A:
yum安装也可以,建议用源代码安装~

网友B:
我是懒人,在Debian下,sudo aptitude install ****xx就随它安装了。:$

网友C:
用 yum install mplayer 方便又简洁!

网友A:
偶还是建议源代码安装~~~~~
因为做嵌入式以后源码安装用到的地方太多了,熟悉一下很有必要~

楼主:
搞定了 哈哈 源代码安装方式

网友A:
搞定了 哈哈 源代码安装方式
引用 楼主:

再接再厉:victory:,你多玩玩mplyaer就知道了,回到xp下再看看那些解析不清楚的播放器,就知道了mplayer多强了~

以前我同配置对比过,mplayer明显比xp下的暴风等播放器清晰:lol

网友D:
我在Fedora 11下搞不成功,上次还把系统给弄挂了!差点资料将拷不出来了!算了,还是专心学Linux吧,资料丢了将大了!

楼主:
直接把windows的一个分区格了,装了fedora,用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