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输入端口采用的下拉电阻

楼主(2009-08-17):
将stm32的端口设置为浮动输入状态的时候,如果需要在输入端口接下拉电阻,下拉电阻最大能接多大的?我接了一个3.3M的电阻,输入端口的状态就不对了,在端口无输入的情况下读输入端口电压有时为高,有时为低。把输入下拉电阻改成330k输入就正常了,如果选用这么小的电阻会增加低功耗时候的电流,下拉电阻是否不能选的太大?

网友A:
从MCU方向看上下拉电阻不增加功耗,一般使用10K左右电阻。

楼主:
现在问题是要减少整个系统的功耗,我的输入是一个开关,平时断开,连接到正电源的时候需要唤醒,就算是接330k的电阻,电源接通时候的功耗也很大了,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网友A:
3.3V / 330K = 10uA

这点电流你都不能承受吗?再说端口设置为浮动输入状态时,如果没有其它电路,外部上下拉电阻上不会有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