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款单片机

楼主(2009-08-17):
要求:1.封装DIP40,和经典的89C52的封装相同,管脚一致
       2.EEPROM要求在64K以上,越大越好,不能低于64K
       3.要有1K以上的SRAM,片内可寻址的资源
       4.低压3.3V供电
       5.晶震最低要支持25M以上

                                            那位高手用的请推荐一款,谢谢了

网友A:
没有用过类似的

网友B:
华帮有一款 51 核 2x64K 的,40pin DIP,以前见人用过,具体型号忘了,你自己去查查。

楼主:
3楼的,知道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C:
EEPROM要求在64K以上,越大越好,不能低于64K
*********************************
开玩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