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如何把JPG文件转换为LCD的数据文件?

楼主(2009-08-17):
我的LCD是 320*240的。
我想写个程序来转JPG文件。但是不知道转换的原理。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先研究一下JPG协议。
或者是找现成的带JPG解码的

网友B:
JPG显示用GUI啊,

* 用EASYARM2200或SMARTARM2200实现数码相框(JPEG解码) *
*****************************************************
    2009/03/06  asdjf@163.com  www.armecos.com

    很多做毕业设计的同学希望在EASYARM2200或SMARTARM2200上实现JPEG解码,插入CF/SD卡后,从根目录开始遍历所有目录/子目录,循环播放找到的jpg文件。因为我只用了16bit色深,所以有些失真,换成32bit就不会有问题了,不过那样显示起来太慢了,折中吧。

网友C:
先用PS之类的工具转成BMP,再从BMP转会方便很多

楼主:
我想直接把SD卡上的JPG文件直接读取显示到LCD。
也就是裸机实现,这种做法难度很大吗?

网友D:
网上很多现成的JPG解码源码、算法、文件格式详解,有耐心看完的话就会做了

网友E:
如果系统可以支持的话, 用现成的JPG库运行时解码最方便; 否则按4L说的做吧.

网友F:
那么bmp怎么转呢?因为是位图?

网友G(2009-09-16):
我想直接把SD卡上的JPG文件直接读取显示到LCD。
也就是裸机实现,这种做法难度很大吗?
使用软件诸如:Image2Lcd。
把JPG转换成BIN或者TXT文件,直接利用文件系统读文件,存储到缓存,数据整理下,再显示就OK。比把解码的图片放到FLASH好,灵活性高,存储容量大。

网友H:
解答真有创意 ...;P

网友I:
网上有个叫"正点原子"的网友,做了个MP3,能显示部分JPG文件,有源码的哟,您自己搜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J:
应该有个软件叫Image2Lcd,可以将图片转换成C数组的

网友K(2012-08-15):
回复 网友I:
正点原子论坛:www.openedv.com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