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的值怎么都在变化?

楼主(2009-08-17):
大家好,我现在用AD的例程采集数据,每次采集的数据都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只要相差不是太大,我觉得应该是外部模拟量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B:
肯定会有些波动

楼主:
我测得是稳定的核心电压1.8V,是不是设置不对?

楼主:
我的AD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InitAdc(void)
{
        unsigned int i;

        AdcRegs.ADCTRL1.bit.RESET=1;
        NOP;
        AdcRegs.ADCTRL1.bit.RESET=0;
        AdcRegs.ADCTRL1.bit.SUSMOD=3;
        AdcRegs.ADCTRL1.bit.ACQ_PS=0;
        AdcRegs.ADCTRL1.bit.CPS=0;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0;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1;

        AdcRegs.ADCTRL3.bit.ADCBGRFDN=3;
        for(i=0;i<10000;i++)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PWDN=1;
        for(i=0;i<5000;i++)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15;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1;

//        AdcRegs.MAX_CONV.bit.MAX_CONV=15;
    AdcRegs.ADCMAXCONV.all=0x000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0;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0;

//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1_CLR=1;
//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2_CLR=1;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0;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0;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1;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1=0;
        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0;
        AdcRegs.ADCTRL2.bit.EXT_SOC_SEQ1=0;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2=0;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2=0;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2=0;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2=0;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2=0;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

网友A:
相差有多大?

网友C:
造成采集值变化一般为几个方面,基准电压不稳,或者频繁切换通道,另一重要的单片机要选择一个稳定的时钟信号

楼主:
没有频繁切换频道,你指的基准电压是指哪个?1.8V吗?

楼主:
回复六楼的:简直就是乱码,不过有数据显示!

网友A:
你直接将输入引脚接地,看看得到的数值是多少?你可能没有校准吧

网友D:
应该是你外部模拟量在不断变化,是正常的,你可以用软件处理一下,取平均值,估计会稳定点

楼主:
是这样的,当我输入为了零的时候,数据很准确没有变化,只要不是零数据总是在变化,而且我再内部用了16次滤波处理!

楼主:
如果我把输入端接地的话采集的数据就不在变化拉!

网友A:
你接的是一个稳压源??

楼主:
我接的是另一块板子的电源,那个板子也是采集卡,那个采集卡可以采集到1.8的数据!我觉得是软件有问题,哪里有好的AD初始化程序?

网友A:
你确定那个板子的电源稳定吗?

楼主:
那个板子的电源是这个板子提供的,是稳定的

网友A:
你采集的就是DSP坐在的板子上的1.8V稳压电源??

楼主:
是通过运放处理后的1.8的信号!

网友A:
如果基准电压很稳,并且校准了,一般精度应该比较高,但是也可能会有正负几之内的波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这个输出是稳定没有问题的,那就是你的软件的问题了。把TI的例程烧写进去试试,看看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E:
有可能是你的采样阻抗不匹配造成的,给你的采样信号后加1级跟随,增强带负载能力,也许会好点。

楼主(2009-09-16):
我的为什么波动会这么大?

网友A:
是啊,我们的都这样,不知道你的为啥会出现这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F:
你的基准电压源稳定吗?还有你的晶振用的是内部的话也会有波动!不过按理说不会很大!你先用万用表查看AD口的电压是稳定的吗?如果稳定则肯定是软件的问题了。个人感觉是硬件上的问题!你再好好看看吧!

网友G:
引脚肯定有串扰呀,接地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