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调试中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8-17):
自己做的板子,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调试AD时发现,用JTAG下载完程序后,系统正常,显示、键盘、AD、定时中断等等都没问题,拔掉JTAG或者复位系统之后,显示键盘、定时中断仍然正常,只有AD不工作,显示出来的AD值是零,我尝试了采用外部参考电压3.3V,内部参考电压2.5V,都有同样的问题! 真是奇怪了,盼高手来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硬件方面,你的連線是否正確?采集電壓是否符合范圍?再軟件方面你的AD采集通道和采集轉換時間是否設置正確?采集結果寄存器有沒有可能被沖掉?
或者是否可以告訴用的哪顆芯片?軟硬體如何操作的詳細點說明?

网友B:
说得好像不是很明白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仿真正常,烧写不正常,那估计是你程序没烧到芯片中去,不过那样的话,你其他的怎么是正常的呢,有点奇怪了

网友D(2009-09-17):
兄弟建議樓主, 先查檢中斷的優先級定義, 是否可能發生中斷嵌套?

网友E:
是不是其它中断影响了A/D采样,你采A/D用的是查询方式还是中断的方式呢

网友F(2009-11-11):
AD电源与单片机电源共地! 如果你对AD电路接法不熟的话,最好是选用内部参考电压,这样子基本不用你外接电路设计,只是需要接一个1UF的电容到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