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光电转换芯片

楼主(2009-08-17):
项目需要,要做光电隔离,RS485/422的,接光纤,不知都有哪些芯片可用?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去买个串口**即可,这个东西没必要自己做。非要自己做的话,买个光纤接口组件即可,自己做个驱动电路即可,但工艺性要考虑,特别是使用中可能需挪动或经常存在碰线、扯线等情况时,工艺不好很容易出现故障,维修起来也很麻烦。

网友A:
晕!光 端 机竟是违禁词!!!!!